怎么判断交流电机是否烧掉

楼主(2009-04-09):
各位大侠,怎么判断交流电机是否烧掉?我测量了两相之间的电阻都为零,是不是烧掉了?谢谢啦!

网友(2011-12-28):
好像没烧掉吧,我也不清楚

网友:
1.测量对地绝缘,
2.拆开相间连线,测量相间绝缘
3.测量三相平衡否

网友:
再不拆开电机看看吧,哈哈哈

网友:
相与相之间是有很小的电阻的,,,三相电阻都是相等的。。。实在不行就首尾端测一相与一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