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明尺寸,// ⊕0.01 AB ,这样标注应该怎么理解?

楼主(2009-04-09):
// ⊕0.01 AB ,这样标注应该怎么理解
和//0.01 AB有什么区别

网友:
LZ那是个直径符号吗?

网友:
一:AB基准,表示为两段段开的圆柱连线,两段圆柱可以为非等直径
二:平行度右面的符号表示公差带为任意方向

网友:
AB基准为公共基准
平行度右边的符号若是直径,则被测要素为轴线

楼主:
各位的意思就是一样的在这个地方

网友:
这张图便于大家理解,供参考

网友:
好象
1 是轴线的
2 是内外表面的

网友:
1,Ab基准,
2.平行度右边的符号若是公差带!即平行度的公差范围!

网友:
如第一个为直径符号则被测要素一般为线,第二个一般为面.

网友(2009-06-04):
一:AB基准,表示为两段段开的圆柱连线,两段圆柱可以为非等直径
& W% o3 n- n2 H; @二:平行度右面的符号表示公差带为任意方向

网友(2009-12-29):
呵呵,很简单,B孔轴线为基准,被测孔轴线的误差在公差直径0.09范围的圆柱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