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挖掘机维修的进来——请教

楼主(2009-04-09):
前辈们谈谈搞挖掘机维修这个行业吧。
在东北从事这个行业待遇如何?
搞挖掘机维修主要要学什么?
想开个专修挖掘机的公司要多少钱?
专修挖掘机要购置什么设备?

网友:
在东北从事这个行业待遇如何?  答:应该很不错
搞挖掘机维修主要要学什么?答;精通液压原理,熟悉液压元件,理解结构电器。
想开个专修挖掘机的公司要多少钱?答:可以一分钱不掏,也可以拿出来10万买点配件放着。
专修挖掘机要购置什么设备?答;常用的扳手和检测工具。

网友:
这个要看你想达到的程度了,如果想做到精通,那就得好好学习了,对挖掘机的整体结构及原理要了解,如果只是想做一个买配件的如楼上所说就可以了。

网友(2009-09-26):
我办过这方面的厂.可以加我了解.QQ329850438

网友:
必须对各种型号的设备的零部件要了解,液压 机械 电气都得知道,当然你也可以请人。投资到不是很大,我认识的维修吊车的挺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