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床加工锯铁怎样保护导轨

楼主(2009-04-10):
有没有好方法 ?

网友:
太简洁了,可否说详细些。

网友:
是铸铁吧?
导轨上别涂油,擦干净后用铁皮遮挡。

网友:
我们都是在导轨上盖块布

网友:
标题写错了吧

网友:
我们是在大拖板的侧面,做了个罩子,安装在导轨的上面。

网友(2009-11-25):
把车床导轨擦干净

网友:
标题好像应该是“车床加工铸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