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KG/CM等于多少N.M?

楼主(2009-04-10):
请教200KG/CM等于多少N.M

网友:
这个貌似不是一个单位啊。
应该200Kg.cm吧,那应该是19.6N.m

网友:
应该是200000N.M

楼主:
2楼的您好!能将详细的计算公式贴出来吗?谢谢!

网友:
19.6or20Nm

网友:
2楼的您好!能将详细的计算公式贴出来吗?谢谢!
引用 网友A:
200kg=200*9.8n,1m=100cm
200kg.cm=200*9.8N.m/100=19.6N.M

网友:
工程上可以认为是20N.m

网友:
1kg=9.8n
这个是高中问题!
而且KG/CM这种单位是线密度,估计楼主想问的是KG·CM这个量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