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的校核---请教

楼主(2009-04-10):
最近被轴给搞糊涂了,槽轮轴的校核,此轴不受扭转,我用弯矩除以它的抗弯截面系数得出最大切应力,在比较材料的参数,数值大了好多,但实际生产上是可以用的,不知道我这个方法校核是否正确,请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楼主算的是弯曲应力吧,切应力应该是力除以面积吧

网友:
切应力应该是力除以面积吧

网友:
应该是的 机械设计手册上有的

网友(2013-09-21):
应该是没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