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接头马鞍形坡口加工数控车床,有卖的么?

楼主(2009-04-10):
不知有没有卖管接头马鞍形坡口加工数控车床的,有相关资料最好了

楼主(2009-06-29):
有没有哪位做过马鞍形坡口加工车床的请指点

网友:
见过这种大床子,是切石油设备管道的,小床子不知有没有,

切割是等离子的,软件就是一般的数控软件,

你有需求的话,找非标机床厂随便就可以做,薄壁的可以配激光切割,应该没问题,这是属于低精度的数控设备,制造没有难度,但小床子可能没人做,连非标设计费用等没有利润了。

楼主:
见过这种大床子,是切石油设备管道的,不知立车还是卧车

网友:
不是车床,但是卧式的,有支撑滚轮架,驱动是径向柔性的,估计小管径可以直接夹持,

有需要就自己做一个,用不了多少钱,外面订非标也不会便宜,这种软件有卖的,几千块给你调试好,做个这类机床还能学点东西,非常简单。

楼主:
我们准备用仿形法改造一台普通卧车,不知可行否

网友:
应该是可以,主要考虑转动和平面移动的配合,假如是火切,精度也没问题,

网友(2010-10-05):

本设备为一台多功能设备,可同时完成在厚壁压力容器上开孔、接管切割和接管自动焊接,用户也可单独选配构成马鞍形开孔切割机马鞍形自动埋弧焊机,采用悬挂方式时还可做环焊缝埋弧焊机使用。根据不同用户需求可采用悬挂式龙门式卡管式结构安装。fficeffice" />

 S

马鞍形接管焊接开孔切割一体机可在厚壁压力容器制造中完成以下四种主要功能:

1)在圆柱壳体上、圆锥形壳体上、椭球封头和球形封头上开孔,切割内外双边坡口,坡口角度在切割过程中可连续平滑变化;

2)可以进行接管的自动埋弧焊接;

3)可以切割接管端头,接管端头形状与壳体管孔形状相吻合。接管与壳体相贯形式可以为正交、偏心垂直相交等形式,如下图所示。

4采用悬挂方式时可以焊接环焊缝。

网友:

       ^) w. W. l k

哈尔滨行健机器人机器人技术有限公司

 E" K6 j- Z

公司总部:哈尔滨市南岗区南通大街85号A栋13号第五层

电话:0451- 82331116
传真:0451- 82333246
邮编:150001
生产基地:哈尔滨市香坊区前宏路12号
电话:0451-86689516 13633645404
传真:0451-86689516
邮编:150069

网友(2014-09-20):
引用 网友A:

我在单位就是做这个的,就是普通车床上加了一个马鞍形模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