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拉克系统的机床经常发生414报警,如何解除?

楼主(2009-04-10):
法拉克系统的机床经常发生414报警,
如何解除?
急,急,急!!!!!
机床是宝鸡产的CK6150H

网友:
X轴伺服报警,请查看诊断参数720-727
另电机电源线断,(接触不良)也会报这个警

网友:
电机电源线接触不良或切削负荷过大电机超载

网友:
伺服警报。遇到这样的问题一般很少是电机有问题,很大的问题在机床的伺服控制模块上,实在改参数不好就要去修理了。

楼主:
机床今天和其他几台拿回原厂维修了,在此非常感谢大家的帮助!
谢谢了!

网友(2014-03-08):
数控报警信息就是来诊断故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