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e4.0鼠标左键无法选取

楼主(2009-04-10):
proe4.0鼠标左键无法进行选取,连直线都选取不了,请问是鼠标设置问题吗?

网友:
具体在什么情况下,是否没激活窗口
最好上个图看看

楼主:
选取图标,右击,以管理员身份运行

楼主:
选取新建   ,零件   ,拉伸    ,放置   ,定义   ,front草绘基准面 参照面rijht 方向为右。

楼主:
通过两点建立一条直线,直线一个端点选取原点,单击中键结束直线命令,点取草绘器约束按钮,点取 水平 约束,然后去选取直线,发现无法选取(直线不高亮,也不改变位置)

楼主:
左键双击尺寸 24.6 ,24.6没有变成可 修改的尺寸修正框,尺寸无法拖动(移动位置),用修改尺寸按钮也不行,

楼主:
刚才 发现鼠标选取圆弧时,那个星星点不像平常一样在鼠标尖上,而在鼠标尖下方约6mm处。画直线时也如此。改用cad2007就没有这个问题,在桌面上也没有此现象,这事怎么回事???

网友:
貌似曾经我也遇到过该问题
跟版本有关,好像跟显卡也有关
基本可以排除鼠标及设置问题
楼主可以查查PROE4.0的版本号,方便的话报下硬件配置

网友:
124692左键双击尺寸 24.6 ,24.6没有变成可 修改的尺寸修正框,尺寸无法拖动(移动位置),用修改尺寸按钮也不行,
引用 网友A:

从这个现象可得,我曾和楼主一样遇到过这个问题
建议更换PROE版本,而且只在4.0上出现过
2.0没出现过

楼主:
hp presario v3000 硬盘大概120G

楼主:
proe的版本在那找,怎么找

楼主:
有下了一个2001,可是安装晚显示我点yes就消失了,运行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