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2D 的CF卡都是专用的吗?

楼主(2009-04-10):
802D 的CF卡是专用的吗?为什么我们公司的机床(齐齐哈尔SVT160*10/8-NC)只能用厂家附带的卡?更可恶的是这卡找不到驱动。每次要外部传程序只能用电脑,烦呀。哪位高手指点一下?

楼主:
有大侠知道吗?有什么更好的方法?

网友:
老的802D用的卡是线性卡,西门子称为NC卡,容量很小(8M或16M),厂家一般做批量生产用,用户做备份用,可以在系统上备份和恢复。电脑不是不能读这种卡,驱动当然是要的,但也没用,因为那些文件根本就不是WINDOWS的格式,但西门子有专门的软件(在WINDOWS下运行)来操作这种卡,用户没必要了解,因为那些都不是常规操作,比如做二次开发等等。
新的802DSL是可以用CF卡的,就是市面上买的那种,和操作电脑接近,电脑也能读那些文件。

楼主:
那么我们公司的这张卡属于CF卡吗?

网友:
兄弟,你把西门子的标签给撕掉了啊。
这就是西门子的NC卡,就是SMART出品的工业卡。上面清楚写着LINEAR FLASH PC CARD(线性闪存PC卡),和CF卡不同,比如:线性卡分高电压和低电压,而CF卡高低电压都兼容。
在系统上能不能用NC来单独传程序,我没这么用过,应该是可以的。但电脑是看不到NC卡里的文件的,也就不能修改了,通过特殊软件是可以镜像NC卡,保存到电脑上,也能把镜像写回NC卡。但和你的想法相去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