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ailable in plain:在一个零件的网站上看到这样的描述,搞不懂

楼主(2009-04-10):
Stocked in steel zinc plating.
Available in plain.

在一个零件的网站上看到这样的描述,搞不懂,向高手请教。
如下图

网友:
猜了一下,“原料为镀锌钢板,纯钢板也可用”。

楼主:
嗯,我也猜Plain应该是一种材料,但是不知道能不能理解为纯钢板。
问一个弱智的问题:什么叫做纯钢板?碳钢吗?

还有当中NF代表什么?我知道美制螺纹中UNF代表细牙螺纹,但不知NF是什么,请教了

楼主:
仔细查了下,plain carbon steel为碳素钢,plain应该为其简称

网友:
期待高人点津,确实不好查。

网友:
现货供应为钢 镀锌,
(材料为)18-8 不锈钢,黄铜,(表面)涂漆和发黑的也可以提供

楼主:
回复 网友A:
差不多是这个意思了,谢谢

网友(2009-09-30):
薄螺母 等级2

网友:
通常解释为,

‘现有存货为钢质电镀锌的,还可以提供18-8不锈钢,黄铜材料的,也可以提供裸(未表面处理)零件或表面发黑处理的,“

有人要往进出口方向发展吗?

网友:
UNF=NF 美制细缧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