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65MN板材,8毫米厚,折弯怎么老断裂?急,谢谢

楼主(2009-04-10):
求教:65MN板材,8毫米厚,折弯怎么老断裂?急,谢谢

网友:
冷弯还是热弯

楼主:
退火后。冷弯,可以吗?

网友:
65MN是弹簧钢
出厂都是淬火过的   硬度很大 退火处理一下 应该可以折弯

楼主:
如果热弯,该怎么操作呀,长度1米?谢谢

楼主:
请教2楼的,怎么进行热弯呢?急,谢谢

网友: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用气割炬加热至300度左右,沿折弯线加热,后折弯

网友:
还有  要注意材料的纤维方向,尽量使折弯线垂直于板料的纤维方向,以提高变形程度,避免外层纤维拉裂。

楼主:
谢谢楼上,就是数量太多,还有没有更好的办法?

网友:
量大的话,就买高频感应加热电源,加热比较快。
效率比较高

或者用Q235之类的低碳钢,完了再渗碳    不过  渗碳会加很多成本

楼主:
谢谢楼上的热情相助!

网友:
加大折弯上模R,要R10以上,同时大大加大下模V型槽,并注意折弯线一定垂直板材纤维方向。板材棱角易裂,可预先倒角。不知怎样,可试试。

网友:
我们做过这样的业务,主要是按板材的纹向进行剪切,后批量退火处理,在进行折弯。

网友:
加大折弯内R试试看

网友:
65Mn  太硬  退火再试试

网友:
是板质量有问题,我们12mm的Mn板折弯90度都没问题。

网友:
有火的话就要先退火
加大折弯的R角
一般可以加到内R12左右应该可以

网友:
既然量大,为什么在购买材料时不能先和厂家联系,要没淬火的料,加工后再处理。就象做弹簧和汽车减震板那样?

网友(2009-06-16):
不赞成楼上的朋友说法,改材料再渗碳淬火,成本太高,不现实。

网友:
在上边各位说的办法上,加大折弯圆角,

网友:
量大到一定程度,定退火材料就行了。

网友:
材料决定的,还是进行热处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