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片加工时夹具都怎样装夹呀?

楼主(2009-04-10):
叶片加工时夹具都怎样装夹呀?

谢谢!

网友:
兄弟 我一客户用的是5轴加工中心 他们是这样的 一端用顶尖顶住,另一端做一夹具夹在转台上。可以参考一下。

楼主(2009-07-21):
2# 储海军

网友(2009-09-15):
1.先做好反面固定支撐治具
2.直接材料加工
3.翻面放於固定支撐治具上加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