脱碳层深度一般要求多少?有没有标准?

楼主(2009-04-10):
脱碳层深度一般要求多少?有没有标准?

网友:
各种零件有各自标准,比如轴承,有脱碳深度要求,
7 I/ d0 Y' ]! a8 A. L拿你自己的零件,找相应标准看一下,

楼主:
2#大虾可否上传个标准?多谢

网友:
不同的零件,不同的状态其对脱碳层的要求是不同的,你把具体的零件和状态发上来,在家再帮你找.

楼主:
曲轴,4缸,长度400多,主径45-50,拐径约40,总重约12-15千克。

网友:
你可以查下你说的零件类型的标准 跟零件类型和大小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