缩小怎么办

楼主(2009-04-10):
我在把PROE工程图转化成CAD图时遇到图形老是缩小的问题(缩小很多),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恳请高手指教一下!万分感谢!

网友:
看一下你比例的选择

楼主:
我的比例选择都是1:1,而且都是公制啊

网友:
是不是在工程图里面选择了比例缩放。。。
另外单位制要相同,方便的话发个附件上来看看

楼主:
图纸我发不出来!但是单位不会有错的,就是说在PROE图纸里公制100长在CAD里就缩小了25.4倍,但我采用的都是公制单位啊

楼主:
工程图里的单位制需要设吗?怎么设呢?

网友:
從樓主所寫的結果看來:
100縮小25.4倍.
應該是英制跟公制設定出錯, 因為1inch=2.54CM=25.4mm
所以請樓主再確定一下設定.
會不會在ProE設定公制, 但是出圖時設定成英制.
然後在CAD Import時, 又設定成公制import, 這樣就會縮小了.
小弟愚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