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经过高频淬火,弯曲疲劳强度能够增加多少?

楼主(2009-04-10):
请问各位大侠,产品经过高频淬火,弯曲疲劳强度能够增加百分之几十?

谢谢!

网友:
和几个因素有关系,

1 含碳量,

2 镍、铬量,

3  处理以后的最终表明粗糙度及加工方式,比如滚压的比磨削的要好,

网友:
高频淬火后表面是压应力,这是关键,具体多少得看材质,预先热处理的情况。

网友:
高频淬火会提高弯曲疲劳强度吗?

我一直以为只能提高表面强度。。。

楼主:
一个设备制造商在网上说能够提高20-30%的弯曲疲劳强度,但是没有其他权威或者自己实验的数据,很难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