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铸件喷丸变形---请教

楼主(2009-04-10):
大家好,在设计生产过程中,我们发现了一个问题:
以前我们两个管子之间的连接使用的是锁紧套,材料是65Mn弹簧钢, 但由于供应商尺寸无法保证,我们开了一个新的铝铸件锁紧套,精加工完后,进行喷丸处理,可是发现在喷丸结束以后,铝铸件就变形,使合缝变的很紧很紧,以致于管子根本就装不进去,我们这边的老师父一直找不到原因,开始以为是材料原因,可是也换过好几种材料,效果都是相同的。请查看附件的相关图片,现在我们没辙了,模具准备扔掉了,希望哪们同道中人能帮忙指点?原因所在,应该如何改进?不慎感激!

网友:
建议喷砂,喷丸又分为喷丸和喷砂。用喷丸进行表面处理,打击力大,清理效果明显。但喷丸对薄板工件的处理,容易使工件变形,且钢丸打击到工件表面(无论抛丸或喷丸)使金属基材产生变形,由于Fe3o4和Fe2o3没有塑性,破碎后剥离,而油膜与基材一同变形,所以对带有油污的工件,抛丸、喷丸无法彻底清除油污。在现有的工件表面处理方法中,清理效果最佳的还数喷砂清理。喷砂适用于工件表面要求较高的清理。

网友:
我觉得您低估了喷丸的冲击力了。您不妨这样试试,喷丸前,在铝铸件里塞入一根钢管。

网友:
少拿几个在一起喷丸。多个在一起容易碰撞变形。还有使用的是喷丸材料和时间也是有很讲究的,不知道你用的是锌粒还是其他东西喷丸的,时间是三分钟还是五分钟?

网友(2011-04-12):
我們做的散熱片做噴丸後也是變形厲害。 只能在噴丸後做整形處理

网友:
只在船厂见过,别的地方还没见过,不了解,等高人来解

网友:
用颗粒小质量轻的砂,楼主用的是什么材料的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