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可编程镜像,以及攻螺纹指令G84---请教

楼主(2009-04-10):
关于三菱可编程镜像G51.1 G50.1 , 以及攻螺纹指令G84的问题

G50.1 X0;指定的是对称轴还是对称点?
G51.1 X0;指定的是对称轴还是对称点
一般什么情况下会用到镜像编程?
还有加工中心机工罗纹的问题,我们单位有两台三菱的加工中心,可是攻罗纹的程序却不一样,一台是G98G84Z-10.R2.F1.25 还有一台好象是G98G84Z-10.R2.F1.25 R1.具体什么我也记的不是太清楚,还望高手出来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G98G84Z-10.R2.F1.25
Z-10.攻丝深度
R2.安全平面设置
F1.25螺距

楼主:
这个我是知道的  那上面还有一个G98G84Z-10.R2.F1.25,R1   后面的R1是什么意思呢?

楼主:
没有人知道G50.1和G51.1的应用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