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自己作把铣刀用

楼主(2009-04-10):
有一个连杆,中心距600MM。两端内孔直径25.5MM,用X62W加工,作了一把25.5的两个切削刃铣刀,用工具麽麽好,但用此铣刀加工时内孔光洁度太差,请问是什麽原因?

网友:
1、你的刀具角度是什么样?
2、切削参数如何?
3、余量?
4、零件材料?

楼主:
1 刃倾角=0  主后角=15
2 转速600 r/min 进给量很小
3 先把内孔加工到24mm余1.5mm
4 材料普元

网友:
前角?
刃带宽度?
刀具材料?

楼主:

把图纸传上来用普通机械加工
前角15
刃带宽度15MM
刀具材料YT14

网友:
1、余量太大;
2、刃数少了;
3、转速不合理;
4、刃带?看不懂!

网友:
建议楼主不要用两刃铣刀。你可以自己做个镗刀,一个刀头就可以,转速要高点。

网友:
用4刃螺旋45度前角大点工件余量不要太大,个人意见望批评

网友(2009-07-25):
你做的和孔一样大 怎么铣削啊

网友:
楼主,左侧中间的走私29,长度14的孔为何要如此结构?是砂轮越程槽吗?有点宽了;是退刀槽吗?没看到键槽啊;如果是过渡用的,应该两头孔大,中间孔小才是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