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设计一个钻夹具,钻模板能上下移动---请教

楼主(2009-04-10):
想设计一个钻夹具,钻模板能上下移动,有没有什么很好的机构可选,想过用丝杆螺母机构但还是效果不太好,大家给个想法。

网友:
可以用气动夹具,一定要加来回行程定位装置

网友:
无意中用手机登录机械社区居然还能登录上,而且不是乱码。挺强大的

网友:
能具体点吗?

网友:
上下移动的距离是多少啊?

网友:
用汽缸来回拉可以吗?

网友:
如果速度和进给频率要求不高可以用气缸
如果要求比较高可以用电机

网友:
回复 网友A:
气动不错,我公司生产汽配量大,非常适用

网友(2009-05-16):
齿轮加齿条,或者螺纹丝杠也行。

网友:
螺纹丝杠也行

网友:
要求不高就用气缸好了

网友:
很笼统的 问题哈、是一个工位上的来回运动还是两个工位间的切换还是其他、、、、

网友(2010-11-05):
简图一个,望能看明白!

网友:
螺纹螺母感觉应该可以,欢迎实践后上传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