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FANUC系统宏程序

楼主(2009-04-10):
    宏程序与子程序类似,对编制相同加工的操作可以使程序简化.同时宏程序中可以使用变量,算术和逻辑运算及转移指令,还可以方便地实现循环程序设计。使相同加工操作的程序更方便,更灵活。本章以FANUC系统为例介绍宏程序设计的内容。

网友:
正在学这个,非常感谢
宏程序有点鸡肋,太复杂轮廓用他,很难
简单的又没必要

网友:
宏程序真的不好学呀!

网友(2009-05-15):
正在学这个,非常感谢
宏程序有点鸡肋,太复杂轮廓用他,很难
简单的又没必要
引用 网友A:

存在的就是合理的,你這觀點不對,因為你工作用不到,就不能說沒用。
車床用的不多,但銑加,磨床用的就很多了呀。
你銑加上面的換刀指令你以為就是一個M06呀,這M06調用的是廠家製作的宏程序,你注意到了沒有?
你回去把你們機床的9000號宏程序全刪掉,看你機床怎麼跑。
數控磨上用的好像全是宏程序了。
對於類似工作的加工,宏程序還是大有可為的。

网友A:
存在的就是合理的,你這觀點不對,因為你工作用不到,就不能說沒用。
車床用的不多,但銑加,磨床用的就很多了呀。
你銑加上面的換刀指令你以為就是一個M06呀,這M06調用的是廠家製作的宏程序,你注意到了沒有 ...
引用 网友B:

原来真没在意有什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