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标注问题 求助

楼主(2009-04-10):
在我转化工程图的时候,出现两个问题不知道怎么做,
1:我标注的尺寸是灰色的,怎么能使他变成黑色。
2:我做的外螺纹是切除扫描的方法做的,但是剖视图就剖开后就不能做成螺纹线的标准画法,而是出现如图齿状,导致了在俯视图上缩小后显示全黑的线条
   求救高手帮忙支招,感谢!

网友:
那个尺寸什么色不影响你打印,只要你打印时选黑白打印即可。
那就去掉切除扫描,使用装饰螺纹线。

网友:
第一、灰线可以转变成黑线,在工程图中选中所标注的尺寸,然后在图层选项中选“format”
第二、尽量不用把螺纹画出,选择装饰螺纹线即可

网友:
1.针对尺寸线颜色为灰色的解决:(1)在“视图”中的“工具栏"中将“图层”与“线型”两个工具栏找出来
(2)看你标注尺寸是用的哪个图层,将图层的颜色改成你所需要的颜色即可
2.针对螺纹线:尽量采用装饰螺纹线,这样可以减少内存空间,特别是在大型装配体中,如果像楼主那样画螺纹的话,占空间大,电脑反应就会很慢

网友:
如图中画圈部分改图层颜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