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算是考大家,就是询问下遇到这样的问题如何解决?

楼主(2009-04-10):
鬼子给我留下的问题,不过我是想这个办法解决的,大家看看对不对或者还有什么高见不?

滚齿用的芯棒,锁紧工件用的是M10x1.5螺母。螺母是外面买到的现成的机制螺母。就是那种几块钱一百个的。使用过程中间发现一个问题,当螺母压紧工件的时候,工件的外表面跳动达到惊人的0.12。但是不锁紧的时候测的跳动是0.006-0.012左右。鬼子说是螺母有问题,简单说就是螺母的压紧面与芯棒的轴线不垂直,旋紧螺母的时候螺母的和工件相互接触的不是面,而是点。当这个点受力以后使得整个工件在定位芯棒上发生位移变形,工件的跳动就大了。我想到平面磨床去磨个螺母一个平面出来,细细一想又发现还是不对,这样还是歪斜的。于是我绞尽脑汁想了下才想到如下办法:找一台精度好的车床,在上面车出一个M10的螺纹,保证螺纹部分的跳动在0.005以下,然后把要用的螺母旋上去。用外园刀把螺母的端面光一刀。下班前东西倒是做出来了,也不知道对不对,没有给鬼子。想询问下大家,这样的解决方法是否正确,是不是还有别的办法想?

网友:
方法正确,别的也没想过,

网友:
标准件端面与轴线不垂直的情况遇到得很多,买的时候要注意,有些螺钉螺母简直就是豆腐渣

网友:
使用球面垫圈。

网友:
应该是端面问题

网友:
要求高的螺母必须自己加工,牙和螺纹必须一刀下才能达到要求

网友:
搞错了,是牙和端面一刀车才行

网友:
螺纹要车成带锥度的。

网友:
鬼子给我留下的问题,不过我是想这个办法解决的,大家看看对不对或者还有什么高见不?

滚齿用的芯棒,锁紧工件用的是M10x1.5螺母。螺母是外面买到的现成的机制螺母。就是那种几块钱一百个的。使用过程中间发现一个 ...
引用 网友A:

“找一台精度好的车床,在上面车出一个M10的螺纹,保证螺纹部分的跳动在0.005以下”
我觉得这个悬

网友(2010-01-21):
"使用球面垫圈"才能解决问题的王道.费用不高,效果奇好.

网友:
使用球面垫圈。
引用 网友B:

这才是王道~

网友:
我们厂的产品的主轴上有一对圆螺母,一个是定位轴承的,一个是背紧的,这两个圆螺母就是自己加工的,就是怕螺母的端面与轴线的垂直度不好,把轴拉弯

网友:
还是建议LZ使用上面说的,采用球面垫圈

网友:
楼主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你拿车床车出来的罗纹那里来的0.005精度?赶紧按照上面说的办,整个球面垫块

 13# tangshuiping123

网友:
使用球面垫圈。
引用 网友B:

正解。注意,球面垫圈是成对使用的,即一个凹球面和一个凸球面配合。

网友:
应该用球面垫圈副

网友:
真是太有才了,分析的真透彻,高技术的就得认真,学习学习

网友:
我认为应该自己加工螺母
在车床上一刀车下来
可保证面和孔的垂直度

网友:
来学习学习,但还是不太明白"球面垫圈"为什么要2个一起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