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中平衡阀是否可以用一普通液控单向阀代替,为什么?

楼主(2009-04-10):
此为起重机的限速回路,当吊钩下降时,左侧通油,但右侧平衡阀回油通路封闭,马达不能转动,只有当左侧进油压力达到开启压力,通过控制油路 打开平衡阀芯形成回了由通路,马达才能转动使重物下降,如在重力作用下马达发生超速运转,则造成进了由路供油不足,油压降低,使平衡阀芯开口关小,回油阻力增大,从而限定重物的下降速度。
图中平衡阀是否可以用一普通液控单向阀代替,为什么?

谢谢!

网友:
代替肯定是不可以的,如果你有带载下降的动作,当然会出现超速情况,此时有两种解决办法,1是马达上加补油回路,另一种是你将方向阀改成Y机能的,在总回油路上加3到5bar的单向阀,用自身的回油路去部油。

网友:
平衡阀不可以用一普通液控单向阀代替,下降不平稳。

网友(2012-04-05):
实践是唯一的标准。

网友:
不可代替,普通液控单向阀背压太小且不可调

网友:
原则是不可代替的。
平衡阀的阀口是节流口,通过节流口产生背压搞平衡。
液控单向阀几乎产生不了节流作用,使得工作时表现为停、动、停,极不稳定。
平衡阀内部有几个阻尼,通过阻尼匹配实现平稳的节流控制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