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印的图纸是乱码,如何解决?

楼主(2009-04-11):
我一直用CAXA,最近出图时,打印的图纸是乱码,用卡巴、360都没有杀到毒,什么原因?

楼主:
用的是HP1010打印机

网友(2009-09-24):
可能又是caxa软件版本不兼容的原因哦~~~
' O: N- e) @/ R3 u用绘制图形时的版本打开后再打印吧

网友(2010-11-14):
是caxa软件版本不兼容的原因

网友:
我觉得还是从装软件比较好

网友:
是不是字库不全啊,可以下载个字库试一试!

网友(2011-11-30):
我想应该设置一下文件的字体样式即可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