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CrNiMoA和42CrMo经感应淬火后硬度能达到多少?

楼主(2009-04-11):
这两种材料经过感应淬火后能不能达到55Rc?

网友:
硬度没有换算,经验告诉我,估计他的2次淬火后的强度可以达到1200MPa左右

网友:
淬透能上55HRC

网友:
这两种材料表面淬火能达到hrc55-60.45钢都能达到,如果达不到要检查温度和喷水压力。

楼主:
谢谢 楼上各位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