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rfCAM] 滴塑模用什么软件设计---请教

楼主(2009-04-11):
请问大家滴塑模用什么软件设计的,谢谢!

网友:
Logoshop,是迄今为止最好用的滴塑工艺处理软件。 而且完全免费,可以自动升级。

Logoshop提供了将近100种的专业工艺参数,可以从图纸、图层、胶头、群组一直细化到图形、到图形的每一个节点进行工艺控制,以一种所见即所得的方式快速而专业的设计滴塑路径。

Logoshop可以从CorelDraw、精雕、AutoCAD、AI(Adobe Illustrator)等数十种常用的软件中获得数据,可以直接从扫描仪获得图像,可以读取几乎所有格式的G代码或类似G代码,强大的兼容性和自动升级能力能够保证您最大效率的设计、出图、加工。

Logoshop可以直接输出准确的加工轨迹和挂底加工文件。与专业的滴塑控制系统无缝衔接,提供从路径规划、分色加工到挂底的一条龙自动化服务。

各大下载网站都能找到。

网友:
第一次听说这玩艺

网友(2010-04-23):
第一次听说这玩艺啊 ,好东西啊,有长见识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