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T450材料焊接后怎么处理才能加工得动?

楼主(2009-04-11):
如题,我们公司是专门普通机加工的,在遇到材料补焊后,经常产生切削不动的现象,(铸件钢件都有)请问这个用什么办法来解决?

楼主:
由于工件较大,焊点较小,所以我们通常都不再进行热处理了,请问在焊前或焊中可以怎么做来改善这种情况?

网友:
不知道怎么解决,先顶起

网友:
楼主用什么焊材进行补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