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oCAD图形文件意外损坏或丢失后的补救

楼主(2009-04-11):
AutoCAD图形文件意外损坏或丢失后的补救

网友:
谢谢楼主  俺昨天搞啦一天的成果突然停电啦

网友:
下载来用了在谢

网友:
修改备份文件的扩展名即后缀为dwg就可以

网友:
把该文件修改备份文件的后缀由.bakG重命名为.dwg,丢失的文件就回来了,不过如果文件毁坏了恐怕就回天无力了

网友:
可以装一个软件修复的 好象是finaly吧

网友:
错了 是finaldata 原谅

网友:
这个怎么改啊?

网友:
郁闷都不知道怎么发图

网友:
我能不能把这个BAK文件该成CAD能打开的文件啊?怎么改啊?

网友:
打开这个文件老是提醒文件不存在

网友(2009-05-12):
如果在打印的时候,发现图纸明明能看见,可就是打印不出来的话,预览的时候也没有图,按我的步骤试试,一定能解决问题。
步骤一:打开一个新的CAD界面,然后按我的插图顺序
步骤二:安蓝色标示操作,这时会出现一个对话框让你选择是否修复,如图,一直确定就行
步骤三:修复完事以后,用另存保存新的图纸,然后关闭,就哦了。
记住把原来的图删掉,以免下次看图时候出现误会。

网友(2010-06-13):
谢谢大侠谢谢大侠谢谢大侠谢谢大侠谢谢大侠

网友:
谢谢大侠谢谢大侠谢谢大侠谢谢大侠谢谢大侠谢谢大侠谢谢大侠

网友:
我能不能把这个BAK文件该成CAD能打开的文件啊?怎么改啊?
引用 网友A:

    把.BAK文件改为.DWG文件,直接就可以在AUTOCAD打开,还有许多自动保存文件,可以找出来用,这个对于意外停电等未保存时的恢复很有用

网友:
我需要“AutoCAD图形文件意外损坏或丢失后的补救”,我需要“AutoCAD图形文件意外损坏或丢失后的补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