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9-04-11):
如何设计以水龙头每次按下时流出一定的水量。比如5L,谢谢

网友:
那可能需要流量控制装置

网友:
好像见过这种水龙头,公共洗手间的好的是这样的,
具体结构不知道,

网友:
是不是跟抽水马桶一样,每次一拉,放出来的水都是一样的,哈哈,玩笑话别介意!
我想是否可以先储定量的水,然后每次按了之后出来的也是定量的水

网友:
楼上的主意不错~~

网友:
水龙头的流量是一定的,可以用计时器来控制,q*t等于定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