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x孔封和Yx轴封内外唇不一样,该如何区分,可以通用吗

楼主(2009-04-11):
各位网友:Yx孔封和Yx轴封内外唇不一样,该如何区分,可以通用吗?

网友:
轴封内唇短,孔封外唇短。你如果做设计,就按它的规矩来。

网友:
不推荐代用

网友:
也有的用YD和Yd来区别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怎么记得NOK的有一些孔封和轴封是通用的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怎么记得NOK的有一些孔封和轴封是通用的呢
引用 网友B:

UN封可以孔用和轴用

网友:
短唇的起密封作用,短唇在孔方向的为孔用,不可以代用

网友:
孔用的轴用的都有专门设计要求,如NOK,如果把孔用的装在轴用的里面,那密封的效果将大把折扣,原则上,孔用归孔用,轴用的归轴用的,这样才能发挥密封件的最佳效果

网友:
注意:装配时唇口必须朝压力油方向.

网友:
不可以代用

网友:
不能通用看外表能看出来

网友(2009-05-30):
参考一下........

网友:
装配时唇口必须朝压力油方向,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