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化油器进行发动机测功时明显供油不足,在3000r保持一会就往下掉---请教

楼主(2009-04-11):
各位大侠
化油器的进油嘴有些为什么才针孔那么大的?就是油嘴头部是大的口径,然后一直变小到针孔大小,向长沙湘立465的化油器。我在用这个化油器进行发动机测功时明显供油不足啊,在3000r保持一会就往下掉了!
有谁知道的,请指教啊!

网友:
这个你查下汽油机的参考书吧
化油器发动机现在已经比较少用了
而维修等参考书还是有这些介绍的

网友:
化油器有很多量孔的,比如说怠速量孔,加速量孔,不要看大小.很多都是精密匹配的.
不知道你的机器怠速的时候怎么样子?开始低加速的时候是不是顺畅?是高速汽油机?还是中低?
从你的现象看,基本就是不进油无高速..你可以从以下方面看看:1,看接头是否漏真空,补气阀啊什么的有不有连接OK? 2.火花塞什么的也可以检查一下其燃烧情况?..3清洗一下化油器 5微调阀针....

网友:
楼主说的是汽油管接头处吧 我也碰到过 当时车主说车跑不起来 最后查到此处 油管接头内有一铜塞(带针孔)将此物取出后行车正常 很奇怪该车以前是怎么用的 带着它最高车速60km/h
引用 网友A:

楼上说的油管接头内有一铜塞,不是很理解,该铜塞是否滤网形状?
油管的接头我见过的一般有以下三种:
      1、螺纹转换或油管连接用的直通接头;
      2、带有滤网的过滤接头;
      3、带有压力阀的泻油接头。
一般来说如果进油都会有滤清器的,油管接头中的铜塞可能是有其他用途的,也仅在该内置物出现故障后才会堵塞油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