卧加浅孔钻不使用冷却、使用内冷和外冷的切削参数的差异是什么?

楼主(2009-04-11):
1、使用设备:卧加;设备状况:已服役年限15年,主轴精度较好(刚换主轴),导轨间隙可能有0.021mm;
2、被加工材料:45#钢,热处理:锻件回火,硬度HB220;

3、零件特性:零件孔直径24.8mm,零件长度68mm,已加工两端平面,加工批量:年产100000件(有4台设备);夹具刚性良好,但零件是弯曲悬伸件,没有切削方向的支撑;
4、刀具型号:可转位浅孔钻,品牌:SECO,具体型号已经看不出了,应该是很老的型号,方形刀片;加工参数:未确定;
请问:卧加浅孔钻不使用冷却、使用内冷和外冷的切削参数的差异是什么?现在使用什么参数比较合理?
原来设备有内冷,后来设备换了无内冷主轴;12年前因刀具费用贵,没有使用浅孔钻,现在产量太大,达到100000件,需要提高产能,所以要试用高效率刀具,想在1周后试用不加内冷的效果,可行就在四台设备上都使用(也可以使用其他品牌的浅孔钻);

请大家分析,一周后将使用,只有一把试用刀具,废了就可惜了!
上次追风大侠发了一个视频是不用冷却的加工方式,但不了解具体参数,零件材料,刚性也是很好的。

楼主:
http://v.ku6.com/show/IK5OCRyIweNK9CsB.html
u钻无水加工

网友:
SECO的3倍钻深
加工中碳钢推荐用180-250m/min  进给量0.16mm/rev 有内冷却的前提下。
如果没有内冷却可以选择较低的切削速度。

网友:
刀片的型号和牌号是什么啊?还有孔深多少?
保守点给个70m/min的线速度,进给0.1mm/r左右,注意每转进给不要超过两个刀片的高度差。

楼主:
谢谢!金蓝领大侠。
不过:2311转?369mm/转?
很恐怖的!
现在是用高速钢加工,要150秒,这个参数只要12秒就搞定,一年能多生产几百台耶!
关键是我只有一次机会,要不就要等买刀具来试用了。
请再指点!

网友:
建议你可以选择低一点的切削速度,例如70m,
我有一客户用的是五倍钻深的U钻,加工球墨铸铁,无内冷却,切削深度选择70m.效率比较低,没有内冷却客户不敢用很高的切削速度。

网友:
参考一下880的切削参数吧

楼主:
样本上没有书写不用内冷的参数。

楼主:
70米,在我单位是用内冷的参数。使用SANDVIK的880浅孔钻,效果很好的,不过是带内冷的。

网友:
机夹浅孔钻不建议不使用内冷却,其内冷却不仅仅是冷却作用,关键还有冲屑的作用。机床主轴没有内孔可以定制非标刀具,加一个内冷却的旋转接头,但是缺点是加长了刀柄,所以旋转接头设计时应该尽可能的缩小轴向尺寸。旋转接头简图如下

网友:
我们用肯纳的38  4倍径u钻,600r/min,0.09mm/r ,没有内冷。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是肯纳的什么型号的U钻?加工什么材料?零件的刚性好吗?

网友:
还不如买个外转内冷刀柄得了,自己做麻烦!

楼主:
忘记说了,是BT45 的刀柄。
不好配转接口。

网友:
浅孔钻建议2D孔深的可以考虑一下外冷,参数减半,但是3D的话建议不要冒险

网友(2010-12-28):
日本OSG刀具专业代理商
主营:丝锥、钻头、铣刀、量规等及非标件的定制
13728662388陈生

网友(点评):
本想扣你分的,文不对题,但看你的积分,还是请下次注意吧!

楼主:
忘记给大家说了,该零件不适用浅孔钻。现已经进行修正,加工良好,可达200孔,效率提高30%。

网友:
各路高手的方案都很有启发啊

网友:
BT45的外冷转内冷接受你的定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