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什么SolidWorks标准件库比较好

楼主(2009-04-11):
在下用SolidWorks时间不长,请教各位高人,什么SolidWorks标准件库比较好?如何能找到?
望各位赐教,在下感激不尽!

网友:
现在是济南迈迪的。

楼主:
谢谢了!正在用

网友:
我用的是FNT也可,够用就行

网友:
济南迈迪还是FNT的好用?大虾说说吧,我用FNT还行

网友:
老公司与新公司的关系,公司的老板换了,名字换了而已,其实产品还是同一个

网友:
迈迪的SolidWorks标准件库比较新,支持也多点;一家产品,fnt一般在sw2007以前的版本用吧。

网友(2011-09-29):
楼上的,你的网址什么也没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