夹材料的两个夹子研磨后,如何保证加工位置的精度?

楼主(2009-04-11):
AMADA数控冲床---求教

夹材料的两个夹子研磨后,如何保证加工位置的精度.谁知道啊?帮帮忙哦!谢谢!!

网友:
不知道LZ研磨了什么位置,一般情况下,冲一方孔,测量后修改机床X、Y轴参数或调整定位垫片

楼主:
上面那位大虾请问怎样修改机床X、Y轴参数或调整定位垫片

网友:
找AMADA厂家修理

楼主:
找AMADA厂家修理 ,那要收钱的吧!!!?

网友:
我厂是ARIES255NT的床子,有出现过这种问题,可以通过调整机床操作面板的原点参数解决此问题.

网友(2009-06-16):
个人感觉调整夹钳的定位块较少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