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角头螺栓和六角头螺钉的区别是什么?

楼主(2009-04-11):
六角头螺栓和六角头螺钉的区别是什么?

网友:
楼主是没看过这二者,还是觉得这二者在装配时有互换的可能。

网友:
六角头螺栓要螺母和它配合使用,一般不经常拆卸
六角头螺钉直接用在零件上

网友:
路过 ,正在努力学习机械知识,

网友:
同意3#说的

网友(2009-08-20):
我觉得最大的区别是螺栓连接件可以连接,而螺钉可以实现螺栓不能连接的时候

网友(2010-01-03):
一般都是混淆使用的   没那么明确的概念

网友:
差别很大的吧。外形嘛,一个头圆一个头尖,嘿嘿。

网友:
建议看一下标准件手册

网友:
查标准件手册,看图形

网友(2010-02-06):
同意3楼的意见

网友:
螺钉的“帽”尺寸更小,更便于使用在空间较小的场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