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钢304(0Cr18Ni9),如何能达到HB153~180?

楼主(2009-04-11):
请教高手:不锈钢304(0Cr18Ni9)如何热处理能达到HB153~180,初学者,向高手请教。先谢谢各位了

网友:
304不锈钢不能通过热处理,来提高硬度。可以通过冷作硬化的办法来达到。而且HB150-182应该是不需要热处理根据GB/T4239-1999经过固溶处理的304不锈钢出厂时硬度就可以达到HB194

网友:
楼上说得对!

网友:
如果不确定,材料验收时打一下硬度

楼主:
谢谢各位了,尤其是十年一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