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为什么冶金同步轴采用圆钢而不用圆管?

楼主(2009-04-12):
简单说明:
材料力学里提及:将相到截面分散到远离中心线的地方,其抗弯、抗剪能力都会更强。所以同样横截面积钢管 比 圆钢 的抗拉强度、抗剪能力,抗扭曲能力都要强。
所以,反过来说,可果要达到同等力学强度,钢管的截面积可以小一些(小估计80%左右)。
那么,问题是:
为什么在冶金行业中,德国人使用推钢冷床等,的同步轴都采用φ240的圆钢?而不采用φ355X36的钢管呢?
大伙讨论一下。越多越好。谢谢!

网友:
变形问题,这根轴上又是焊接的,又有粗糙度要求,同轴度要求,加工过程中必然多次装夹,而钢管的加工要求是少装夹,你这又是车又是磨的,不变形才怪呢。

网友(2009-05-25):
楼主的力学理论是否搞错了,实心的不如空心的?

网友:
空心确实不如实心

网友(2009-12-23):
这类轴是否需要热处理?需要的话实心的就好的多了

网友:
空心,实心都有,我设计过大型冷床,就是空心轴的,近20年了.主要是加工考虑,滚动轴承要半剖分的,比较麻烦.

网友(2023-02-14):
目前轴类零件用无缝管的不多吧,况且无缝管以20钢居多,没法热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