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中,个别命令失效?

楼主(2009-04-12):
昨天,小可所用CAD中直线,圆,移动等个别命令突然失效。百思不解,不知各位同仁有何方法解决。
问题现象:鼠标输入没效,键盘输入也没有效,提示没有找到改命令符。
尝试解决:1.尝试更改选项设置,没有找到有效设置
              2.重新安装也没有用。
我想是不是该把计算机系统也重新装了?

网友:
很显然是中了CAD病毒,这种病毒很头疼。

楼主:
有解决办法吗?

网友:
试一试选项里的配置,选择重置,使CAD恢复到刚安装时的界面试试,我曾经是由04版的命令移植到07版时出现问题的,后来就这样解决的,楼主试试,不是病毒引起

网友:
CAD还有中病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