滚齿机用过的液压油能否再次使用?

楼主(2009-04-12):
滚齿机用过的液压油被刮出来继续倒进去使用 或者当刀的冷却油使用,这是否合理?对滚齿机本身有什么影响?

网友:
滚齿机里用过的液压油刮出来,用专用的滤油器过滤以后,去除里面的杂质,可以当冷却油使用.

网友:
同意楼上的观点

网友:
一般常用的油都是可以过滤后者再利用的吧

楼主:
只能当冷却油使用?不能继续当液压油使用吗?而且我们从没有过滤过,经常直接刮出来当滚齿机的液压油用。

杨老师你看如何?

网友:
那就看你使用的过滤设备了,设备好的话,能够把油里面的大部分杂质去除,最好也能把液压油里面的水份也要去除,免强使用,对于精度要求高的设备最好还是不要用来做液压油,要求低的设备是可以做液压油的.

楼主:
哦.明白了
感谢杨老师的回答

网友:
可经几级过滤后在利用,根据不同使用环境选择,但要保证在油没失效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