泵与电机的匹配计算---请教

楼主(2009-04-12):
当工作压力小于泵的额定压力时,即实际功率小于泵的额定功率。这时如何选择电机呢?应该以工作实际功率选型呢还是应该以泵的额定功率选型呢?

网友:
以泵来选择,这是你的系统已经做好的前提下,如果你还处在设计阶段,建议把泵变小。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版主,系统没有定但是泵找不到更合适的了。这样电机和泵都有很大的余量,这样对系统有什么不良的效果吗?

网友:
我认为可以按实际工作压力和泵的额定流量计算后选电机。这时工作压力不大于实际工作压力。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版主,系统没有定但是泵找不到更合适的了。这样电机和泵都有很大的余量,这样对系统有什么不良的效果吗?
引用 网友B:

在设计或做系统方案时,系统的流量,压力一般都是必须明确的!如果没有,也要根据以前的惯例定相关的值!然后根据这些选相关的泵与电机!
泵:看他压力等级满足且大于系统30%的余量即可(也可根据自己公司的标准),流量≥系统要求!如果泵流量没有选择的余地,可以在泵流量出口处分流!通过截止阀来调节分流量大小!因为太大于系统的流量对系统或相关的设备元件会有损害!
电机是根据实际选的泵的流量,需要的压力来确定!也要留余量!

网友:
这是我自己搞的小工具!
里面的一些安全系数是我根据经验来的!
很简单的东西!
但很实用!
一个是根据流量,管径确定流速!
一个就是根据流量,压力确定电机功率!!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提供这么好的资料。

网友:
这是我自己搞的小工具!
里面的一些安全系数是我根据经验来的!
很简单的东西!
但很实用!
一个是根据流量,管径确定流速!
一个就是根据流量,压力确定电机功率!!
引用 网友C:

好东西

网友:
6# longlong516 谢谢分享!

网友:
这是我自己搞的小工具!
里面的一些安全系数是我根据经验来的!
很简单的东西!
但很实用!
一个是根据流量,管径确定流速!
一个就是根据流量,压力确定电机功率!!
引用 网友C:

您这个公式是仅限于离心油泵吗?

网友:
很好,我先试一下

网友(2009-05-14):
怎么按你的公式计算出来的和结果不一样呢??

网友(2010-01-24):
看看好不好。好就下个

网友(2010-03-13):
很实用的设计经验,谢谢

网友:
非常感谢,不错资料

网友:
实际所需要的功率再乘30%,这是经验计算.

网友:
根据实际需要选,建议大马拉小车

网友:
如果是变量泵,我觉得按照负载选电机好了,如果是定量泵,那还是按照泵的流量和系统压力来计算负载。然后选电机

网友(2010-04-19):
真的谢谢楼主了
很感谢你的关注

网友:
就差那点积分啊
回复 网友C:
郁闷死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不错不错啊

网友:
5楼的是个高手啊,厉害

网友(2011-09-29):
谢谢朋友的计算公示,存档备用

网友:
自然是根据泵选择额定功率的电机

网友:
很好 下个东西不容易啊

网友:
赚点威望很难啊

网友(2011-12-26):
谢谢提供这么好的资料

网友:
按流量x压力先计算出功率,再选一个接近的并稍大一些的电机。

网友:
P*Q/612/ η总。 P  bar   Q  L/min    η

网友:
实际压力(MPa)×实际流量(L/min)÷51=实际功率

网友:
如果是利费利旧可以,但是如果是新设计就要相互匹配,否则就是浪费

网友:
以泵的来选,具体参考机械设计手册

网友(2012-03-24):
好东东一定要下载!!!!

网友:
6#高手,我的威望值不够,能不能发一份到我的邮箱zhou.yao.song@163.com

网友(2012-04-29):
最近搞一套系统,正好在弄离心泵与直流电机匹配

网友(2013-11-11):
还有没有相关的资料了

网友:
流量小些可使用变频器,省电也一次到位,用旁通时间长了比较不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