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数控分度头的使用(有关尾数的处理)

楼主(2009-04-12):
分度头是买的烟台环球的,准备配伺服电机和数控系统
用来做整体合金铣刀片开齿加工的分度

第一个问题是有关尾数的处理,比如整个分度机构的最小分度是0.001°,如果我要等分94,这样的话就有尾数出来,每个等分角度=360°÷94=3.8298°,每个分度需要的脉冲数为3.8298°÷0.001°=3829.8个,应该怎么处理这0.8个脉冲的问题呢,舍弃的话,积累起来就比较麻烦,如果集中在某个齿,也不是很好。
有更好一些的处理方法吗?用程序可以修正吗?需要什么样的系统?

第二个问题是闭环的问题,应该选用什么样的旋转编码器,编码器装在电机上还是装在主轴上?比较高精度的编码器在什么精度?
是我一个朋友的磨床改造,因为要求比较高,望大家能帮忙出出主意。

网友:
接触好几年的数控分度头,这问题还没有注意过,我也想知道

网友:
尾数的处理方法:第一步走3830,第二步走3829,按此循环。
旋转编码器:编码器最好是同旋转体同轴,海德汉的3“,就是贵了,看你要多少线的,他的一个联轴器就要6000多。关键还是改造件的制造精度。

楼主:
谢谢樵薪大哥,乖乖,一个联轴器6000,比黄金差不多了,具体精度我问一下我的朋友
他前几天去了北京的机床展,也和一个厂商了解到,尾数的处理,具体好像很复杂,而且开价很高,大概20w开外吧,他都没有听懂是怎么补偿的,好像系统也比较复杂。

楼主:
我去海德汉查了,选用角度编码器,好像比旋转编码器精度高
还有 http://detail.china.alibaba.com/buyer/offerdetail/34661534.html 这个编码器好像也不错,不知道价格如何

网友:
‘第一步3830,第二步3830,第三步3830,第四步3830,第五步3829,再循环,这样平均下来是3829.8’
驽马:你这样是对的。我前面说错了,对不起!
你如果在网上看到“武重研制出大型风机设备”就是按此办法。此设备要价格720个槽。
我在这上面有两个东西,一个是尾数处理,一个是我生产的齿轮同步分油器。

网友:
1.  不知道是什么系统? 如果是电子齿轮就比较好处理. 分子和分母各增大5倍的话, 小数就不见了.
2.  整个分度机构的最小分度是0.001°, 仅仅靠编码器怕是靠不住. 机械精度那一定是非常好的.
3.  楼主应该对系统分辨率(显示的) 和实际能够控制的分度能力(实际的)有清醒的认识.

网友:
真长见识。现在知道了,自己不知道的东西太多太多

网友:
老版说得好:“机械精度那一定是非常好的”
现在很多人认为数控是万能的,机械不搞好总想让电气补。

楼主:
这个网上找的台湾的分度盘声称可以达到0.001的分割角度:采用 "复节距蜗杆蜗轮组" 传动精确,背隙调整容易,经长时间的使用仍能维持高精密度。主轴回转部份采用高级滚锥轴承,确保回转中心之稳定。最小分割角度0.001°,常用于螺旋切削 , 刀具制造 , 凸轮及航天工业。 (具体参数见附件)
这款的所谓"复节距蜗杆蜗轮组" 是否在提高机械精度方面有更好的表现?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伺服的定位精度问题,17位的编码器可以使脉冲当量减小为360°÷(2的17次方)=9.89秒,但是伺服的定位方式是通过修正速度的方法(不断减速)来定位的,所以定位精度达不到一个脉冲当量,是这个样子吗?
这里有一篇文章讲的提高伺服定位精度的方法,我看不懂诶  http://www.ehuahai.com/news/ShowArticle.asp?ArticleID=646

老大:系统还没有定,现在只是定一下方案。

网友:
"复节距蜗杆蜗轮组"  不是什么新东西,就是变螺距蜗杆,也称双螺距蜗杆,也称双导程蜗杆。

网友(2012-04-16):
这种螺杆就是能更好地消除正反向间隙,提高精度。

网友:
看了你们的贴学到不少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