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有频率和共振频率有什么具体区别?

楼主(2009-04-12):
固有频率和共振频率有什么具体区别?
模态分析具体有什么作用?

网友A:
固有频率是某种物质特有的固定震动频率。我们知道,每种物质都会震动。但因为物质中微观粒子的差异性,每种物质的频率都不同。物质在一定频率的外力作用下会以该外力的频率震动,在物理学上叫受迫震动。但因为会消耗能量,所以受迫震动的震福会变小。当外力的频率与物质的固有频率相同时,震福会达到最大。也就是发生了共震!这也就是共振频率。

模态分析是研究结构动力特性一种近代方法,是系统辨别方法在工程振动领域中的应用。模态是机械结构的固有振动特性,每一个模态具有特定的固有频率、阻尼比和模态振型。这些模态参数可以由计算或试验分析取得,这样一个计算或试验分析过程称为模态分析。

网友(2009-09-03):
正在了解这方面的东西,问一下压电材料怎么求固有频率,有限元分析吗,怎么做的,能给介绍一下吗,谢谢楼上的。

网友(2010-07-07):
不错,二楼讲解的很详细,谢谢了。

网友(2024-12-12):
引用 网友A:
固有频率是某种物质特有的固定震动频率。我们知道,每种物质都会震动。但因为物质中微观粒子的差异性,每种 ...

请问固有频率怎么计算,好像上学的时候简单的结构可以计算,比如一根轴,时间长了就记不清了。机械类

网友:
结构在受力软件进行模态分析时,能够得出多阶的频率,对应结构震荡的方向,频率越低,说明刚性越差,结合外部载荷方向,就可以判断对于结构的恶劣工况。模态分析,就是对结构分析振动频率的过程。分析的结果,都算是结构的固有频率。振动频率要结合外部激励来看。
个人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