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PT锥螺纹问题---请教

楼主(2009-04-12):
最近加工了一美制NPT的锥螺纹。想请教一个问题:
1/8in写着是管子的公称尺寸,但管子外径查得是0.405in也就是10.3mm。1/8in是怎么换算成0.405in的?他表示的是哪个公称尺寸,是大端、小端或是基准面的尺寸?

谢谢!

网友(2009-09-04):
0.405in不是换算出来的是查表的查出来的,不可以换算的。我想应该是基准面尺寸

网友:
这个是 可以查表的来的 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