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搅拌设备中电机减速机功率如何计算和选型?

楼主(2009-04-12):
各位大侠:
现请教搅拌设备中电机、减速机的功率如何计算和选型?我有急用,请高手帮助!!!感谢!!

网友:
去查化工机械手册,

网友(2010-08-17):
我也在找这方面的资料,可一直没有。查化工设计手册上面的公式太复杂,而且日常公司用的时候好动参数都是不知道的,也没办法确认,只能靠经验。蒙吧,宁可大,不能小。

网友(点评):
减速机资料需要补我发你看看LCY1688BZ

网友:
你这样问只能说你还没认真的对待你的工作
最简单的办法是直接问问减速机的生产厂家 有什么疑问人家可以给你解答
前提是你先清楚该怎么问 怎么和人家交流

网友(点评):
楼主想问怎么确定负载,通过负载选减速机把

网友(2023-04-15):
减速机资料需要不我发给你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