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例缩放后,尺寸变了---请教

楼主(2009-04-12):
图在附件中,需要改会原来的尺寸。标注没有改变。不知道怎么改啊。
就是现在标注和没有缩放标注值不一样。变大了。因为我是放大图纸的,比例还是1:1

网友:
比例缩放时,第二选项为尺寸值不变,就不会改变标注的值

网友(2009-05-28):
比例缩放时,第二选项为尺寸值不变,就不会改变标注的值
引用 网友A:

一点没错。

网友:
哦 我还不怎么熟悉CAXA哦,但是在CAD里可以通过改变标注样式里的比例改变尺寸的。 希望以后大家多交流CAXA啊!!

网友(2009-07-24):
这是你在画图时按1:1,但插入图框时比列不一致造成。解决的办法;一、将图框反比例放大二、重新设定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