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需一种关闭时能够缓冲的液控单向阀

楼主(2009-04-12):
想用一种关闭时能够缓慢关闭,尽可能小的产生冲击这样的液控单向阀,哪家有生产?请提供信息
参数如下:
     压力:32MPa
     流量:240L/min

外控外排,板式安装

网友:
估计没有,如果你实在需要,我可以考虑给你改装一个

网友:
力士乐Check-Q-meter type FD,可以缓慢打开液空单向阀

网友:
见产品样本

网友:
看样子像是平衡阀的样本

网友:
先看看样本再说!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有中文的要不要啊

楼主:
确实是平衡阀的样本,不适用我的工况

楼主:
估计没有,如果你实在需要,我可以考虑给你改装一个
引用 网友B:

我想拿力士乐的SL系列液控单向阀改装,不知能不能做,你那能做吗,或者提供好的加工厂也好,多谢了!

网友:
这种阀的样本第二页里有句话
The opening cross-section for flow control increases
progressively. It is created by the successive opeining of radial
drillings in the bush and the main poppet (2) land.
流量控制的打开窗口是逐步打开的,这是通过持续不断地打开衬套里的径向孔和主阀座实现的。
从剖面图和示意图看,先导阀芯的动作都要经过节流小孔,也就降低先导阀芯动作的速度。
当然能找贝贝博士改装一个效果肯定比通用型的要好得多。人家可是博士哎。

楼主:
请大家帮忙啊,急需啊

网友:
要改的话我需要拿到你的阀,测绘后加适当的东西才行

网友:
好像有一种叫作软切换电磁换向阀,当液压油路被切断或被打开,油路会有一个延时,流量会有一个逐渐增大或减小的过程。型号为HD-4WE10H73-33。

网友:
可以在液压单向阀的控制油路上加上一个单向节流阀

网友:
可以在液压单向阀的控制油路加上一个单向节流阀

楼主:
多谢各位帮忙,处在想办法中,欢迎多多给出建议。。。。。。

网友:
不用改装,在控制液控单向阀的控制油路加一个单向节流阀就可以了

网友:
液控单向阀慢慢关闭是个难题,我在做工作台调平时常碰到这个问题。若在液控口采用节流可以延时缓冲关闭,但打开也延时了。最好上传原理图,综合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