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度HRC62的Cr12MoV高速钢套筒,用什么刀片加工?

楼主(2009-04-12):
可以用PCBN刀片加工吗?

网友:
??
??
??
不得不灌水!
谁知道你的条件呀?哈哈!

网友:
你可以外包给我做

网友:
V-10        铬钼钒合金钢        62-64HRC
用什么刀具加工啊?

网友:
用CBN肯定没问题
用陶瓷也没问题
问题是,你的机床刚性如何,机床转速能达到多少?
建议你说详细点,零件大小直径,机床情况,加工什么部位啥的,最好上个图纸大家才好判断啊

网友:
这硬度也只能用cbn了

网友:
如果是断续切削,陶瓷刀片肯定不行,我们用CBN都经常崩刀(主要是高硬度铸铁,常有砂眼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