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有关子程序的问题---请教

楼主(2009-04-12):
用子程序的方式铣圆(型腔)
O0001;
……………………
G41G01X-15.811D01;
M98P0002;
…………

O0002;
G03X0.0Y-25.0R17.5;
I0.0J25.0;
X15.811Y0.0R17.5;
M99;
但是建立刀补的移动过程中就会过切
而且G03X0.0Y-25.0R17.5;这段走的是直线而不是圆弧
O0001;
…………
G41G01X-15.811D01;
G03X0.0Y-25.0R17.5;
I0.0J25.0;
X15.811Y0.0R17.5;
…………
换成不用子程序的方式就不会出现这种状况这是什么原因啊
我还是个学生,请各位前辈们指导指导!!

网友:
调用子程序后,圆弧加工时的起刀点的位置发生了改变!

楼主:
调用子程序后,圆弧加工时的起刀点的位置发生了改变!
引用 网友A:
那要怎样调用子程序才不会发生这种现象呢??

网友:
将刀补的建立和取消放在子程序中

楼主:
那刀补要建两次不是要写两个子程序了吗?

网友:
建立刀补的距离大于刀补值了吗?如果小于刀补值会过切。

楼主:
建立刀补的距离大于刀补值了吗?如果小于刀补值会过切。
引用 网友B:

大了 16的刀 距离有18点几

网友:
太高深了,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