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的位置度怎样控制?

楼主(2009-04-12):
同志们,关于孔的位置度怎样控制呀?给几种方法吧?

网友:
不太明白你说是是什么意思,这个都有基准的。

网友:
主要靠夹具和机床

网友:
主要靠夹具、机床和人!

网友(2009-05-21):
你想用什么工具还有手法来测?
如果用三坐标就简单了!
如是用手工测估计误差较大!

网友:
根据公差要求来选用不同的设备。

网友:
先找到基准面才行。然后测量可知孔的位置度如何。